[CAN-bus/DeviceNet] can波特率设置

楼主(2011-04-13):
一个板子用的是22.148Mhz设置波特率,一个板子用的是11.059Mhz设置波特率,都设置的1Mbps,能正常通信吗?

网友A:
CAN内核 是什么? MCU嵌入? 专用?
查一下 波特率表 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用的是c8051f040,问题解决了,不是波特率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