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 USB HOST 是否支持HUB?

楼主(2011-04-13):
想用STM32F105操作USB鼠标+USB键盘。同时操作两个设备(低速1.5M)。USB低速+HUB,需要主机发送低速前导通知HUB ,USB主机需要和低速设备通讯。但是查看了105的手册,没搞懂这个PRE数据包是怎么发送的。哪位高手试验过STM32F105+USBHUB+LOW SPEED?望指教一二。

网友A:
都没人知道?

楼主:
看来目前还没有人把105的HOST玩的很复杂的人啊。

楼主:
自己实验吧,HUB驱动已经写好了。开始操作低速设备了

楼主:
试验证明,STM32F105支持HUB+低速设备,已经成功的对HUB下面的键盘进行枚举操作。

网友B(2011-09-23):
5# lhtzyn777

网友B:
5# lhtzyn777 樓主目前我也正在研究以STM32F107+HUB+低速鼠標與鍵盤的題目,只果有問題時,是不是可以跟樓主來請教?

网友B:
請問樓主是使用固件庫或是設置寄存器來實現?

网友C(2013-09-20):
我成功枚举完HUB后,检测到鼠标插入,但是把地址改位默认地址0 速度改为低速后获取设备描述符,只返回8位?为什么呢

网友D: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实现过程,或者共享代码呢

网友E(2014-10-26):
请问你 以前 用stm32  接 hub  的驱动还在吗?现在我遇到了接多个设备的问题,但苦于 hub 怎么驱动。能发我一份吗?我QQ:1269345428@qq.com

网友(2017-09-08):
引用 楼主:
自己实验吧,HUB驱动已经写好了。开始操作低速设备了

大神,代码可以分享吗,可以有偿,交流QQ:591387988

网友F:
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想请教点问题

网友G(2020-04-09):
你好,请问有做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