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场效应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1-04-13):
图为一调节稳压器电路,调节电压值稳定,但场管不到一分钟严重发热,既使是空载时也发热,请教各位老师原因在哪/,按p沟场效应管设计的一点不发热,上图场管2sk2382参数是200v,15A的管子.内阻0.018欧

网友A:
看不到图,须重新上传。

楼主:
可以看到了吗

网友A:
又是从源极(发射极)输出的。
把D4和L改到漏极那边去。

前面一堆元件T1、D1、DW2、R1、R2等等,不知道是想要干什么。

楼主:
这个电路为内搭铁形式,必须从S输出,前面那些元件为控制系

楼主:
因为S极输出,MOS管不能饱合所以发热

网友B:
输入回路有问题的啊,所以存在问题的啊

网友C:
NMOS管问题,不能S极输出大电流,原因:
NMOS要导通,必须VGS>0V,楼主电路中,NMOS压降>VGS,如果电流过大,那么NMOS发热了,也就是说,只要NMOS导通,就发热。

网友D(2012-01-25):
弄好了
引用 楼主:

弄好了?如果不改电路形式,发热大是肯定的。因为Vds不会小于Vgs,这是这个电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