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gerber文件时的错误

楼主(2011-04-13):
rt,错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明显是软件的问题吧,CAMTASTIC.DLL,重装一次看看

网友A:
对了,你的WIN是什么版本?WIN7的话搞不好还不兼容

网友B:
常遇到,软件错误,系统忙不过来了就蹦出来,存盘后重新打开就好了,无可奈何,一笑而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xp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把生成文件存盘后重新打开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