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电路如图,一上电 FM1702 就发热,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找找原因~~·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奇怪了,我按照别人的电路搭的,别人的电路怎么就没事呢????

楼主:
没有人帮我看看吗,

网友A:
L1,L2后面的电路有点不对,后面应该串连一个30pF电容,否则直流短路到地了
另外,R2 1K  ,C3 104,

网友A:
也就是 C4到后面的那个电容之间,串连1个30Pf电容

网友A:
另外, MISO和MOSI最好要上拉电阻

网友B:
7楼,用过FM1702NL的片子么?
A0(P22)=A1(P23)=1
A2(P24)=0
A0---A7=P0.0--P0.7
这样的接法是不是可以做成独立读写模式,复用数据/地址总线??

楼主:
哦~~!
总算有高手过来了,谢谢各位

楼主:
6# winds -------------------------------------------------------
把这个30pf电容做到天线里,可以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你写的这些我怎么都看不懂啊,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C:
仔细对照数据手册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电容最好在主板上,就是隔直流,万一后面短路可以保护1702不会烧坏
200P(根据天线不同)调谐电容和取样的电阻电容可以放天线板上...做这个1702的电路,建议你还是看下菲利普的RC500的说明书,上面的RC500天线的计算以及设计注意,电磁兼容等说的比较清楚,复旦的说明书只是告诉你芯片怎么使用..
当然,现在FM1702随便做做,都能读卡..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如果拿去做电磁兼容检测就过不了.而且感应距离也有问题,各种卡片的天线特性差很远,经常会有的卡可以读,有的卡读不到,或者写不进去的
建议你,还是看下说明书,F1702的只是芯片说明书,,RC500有Mifare整套的说明书...当然..都是英文的

网友D:
好,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E:
LZ看看,是不是装的是低压版的,就是3.3V供电的那种?你的是NL,不知到是不是低压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随便做做就能读卡???
看来我还是太菜啊,回头赶紧看看手册再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F(2018-03-28):
1702芯片会经常烧坏,读不到卡,是什么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