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的失效分析-解决方法征集

楼主(2011-04-13):
最近的生产中某一款Pmos被击穿失效出奇的多,改Pmos在其它地方大量使用,只有一个位置会出现该失效模式,并且只有在我们内部的测试才会出现(在SMT厂也做初步的通电测试),由于我们的产线都有做ESD的防护,目前还不清楚在那里回导致该问题,为了能在实验室复现该问题,我用静电枪去打mos管的外围电路,设置的是+2KV,但是至于打到Pmos的本体才能导致Pmos失效,这种情况在生产中不可能出现,我上网查到人体经过ESD防护后可能还会残留40-100V的电压,这时如果人的手直接触摸Pmos的管脚可能导致Pmos失效,但是这种测试很难实现。ESD枪设置不到这个量级,怎么去再现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比较难于解决的问题,
我想了个解决办法,就是利用生产过程做实验,这个代价比较大,需要想办法解决---待续

楼主:
不知道静电枪能否通过电阻分压来完成低压的产生?

网友A:
需要考虑电阻的功率问题,及波形是否失真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在产线查这个问题的原因,搞得连网友会也没有参加成,问题基本查明,生产工艺和设计都有一些问题。
1,工艺问题时测试中会有金属部件不小心碰到通电的pcb,这是不良的90%的原因。
2,设计原因就是mos管做开关,目前怀疑设计导致的原因不良,仅1%,原因是后面的电解电容太多会导致过冲电流的宽度接近spec极限,虽然在目前的设计下做测试没有直接出问题,我加大电容(1倍的容量)做,可以必现相似的故障,准备修改软件后在1倍的容量下出故障,再走一次生产的流程,理论上不能有不良了,目前怀疑设计导致的原因不良,仅1%不良。

网友B(2012-07-09):
你检查下soa即可

楼主:
请问LS,SOA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