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我的MOS管驱动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1-04-13):
或是 电路是错误的,请大侠帮设计一个,3Q

网友A:
用这么多干什么的呢

网友B:
回复帖子可以得积分啊?

网友C:
楼主是想用单片机I/O口线控制电机转与停,是不是?
若是,此电路完全错误,不能实现控制目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此电路可以实现吗?

网友C:
6楼:
可以实现。
但这几支电阻数值还应该考虑考虑。
另外,P沟管比N沟管贵不少,其差价可以买好多支小功率三极管了。所以,多用一支三极管(为保持相位关系)而功率管改用N沟管,成本更低。

楼主:
楼主是想用单片机I/O口线控制电机转与停,是不是?
若是,此电路完全错误,不能实现控制目的。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盼解

网友D:
楼主: 此电路你的电机一直转。

网友C:
8楼:
MOS管门极被你通过10k电阻接到5V电源上,门极电位不会变化,不变化,控制什么?

楼主:
笔误,,不好意思

网友D:
这个可以了

网友C:
11楼:
这次的电路可以工作,但不到5V(要减去9012饱和管压降)的电压是否能够使IRF530充分导通?
IRF530手册上标注Vgs(th)最大为4V,即Vgs为4V时MOS管开始有电流(250uA),跨导最小为5S,那么0.7V电压增加可以使漏极电流达到3.5A。你的电机工作电流为3A,似乎是够了。但电机启动电流却不是3A,往往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另外,还要考虑温度变化的影响。所以,最好是选择Vgs(th)更小一些的管子,否则就要提高一些电源电压。

网友E:
有试过吗?
不能驱动IRF530吧,9012的电源要10V左右才能保证IRF530饱和导通。

楼主:
为什么不能饱和导通,我不明白,第一次用MOS管

网友F:
IO 如果是3.3V 加一级放大就可以
如果IO是 5V  你选用IRF530 达到3A 根本不用加前置放大,直接串个10K驱动

楼主:
是5V的,

我实验板上直接就是 IO(5V)--10K------G极

但我怕这样不安全,要是MOS烧了的话,那24V就直接接到了单片机IO口上,把单片机都烧了

所以多有了一个9012

网友G:
mos烧了的话 ,gd之间会导通吗 ,24v会直接加到单片机IO口?

网友H:
是5V的,

我实验板上直接就是 IO(5V)--10K------G极

但我怕这样不安全,要是MOS烧了的话,那24V就直接接到了单片机IO口上,把单片机都烧了

所以多有了一个9012 ...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10K电阻太大了,有可能会因为其值过大烧管子

网友I:
没有积分下不了东西

网友J:
有人知道怎么获得积分吗?

网友K:
用专用芯片

网友L:
用个光偶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M:
IO口能控制15V为0V或为15V吗?

楼主:
感觉你的10K电阻太大了,有可能会因为其值过大烧管子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

网友N:
驱动电阻应改为10欧姆至100欧姆间,10K确实太大了

网友O:
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P: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自己先搭一个电路验证一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管子的gs之间有个米勒电容,你的R大的话,对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就久,即管子从导通变为关断的时间就要长,这样的话,管子的功耗变大,发热也较凶,然后就“一缕轻烟”!

网友Q:
给你一个H桥驱动电路, DIP8是2101。

网友R(2011-06-05):
晕死,又不是PWM输出,搞那么多级的输出控制,不怕麻烦,不怕故障么?

网友S:
回复 网友R:
为什么pwm输出的话 需要那么多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