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做什么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3):
集电极输出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Z1的稳压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
谢谢指教!看了一下书。

楼主:
我计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大家看一下。输出 Vo取样后为  R31/(R31+R30) . Vo ≈ Uo - Uz,这个电路的输出应该是9V,Uz应该为6.5V。

网友C:
串联型稳压电源

网友D:
1. LZ电路是LDO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2. 注意VT10构成共基极放大器而不是共发射放大器!VT10与VT9构成稳压电源负反馈环。

3. 输出电压Uo = (Uz - Ube) (1 + R31/R30) ; 特例:如果Uz=6.5 + 0.7 = 7.2V, Ube = 0.7V;则Uo=9.05V; 所以5楼的计算有误。

网友E:
这种电源有一定的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F:
呵呵,输出是给电池充电的吧?防止电池反接的。

网友D:
可能是最简单的LDO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