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转0~20mA电路,求解】

楼主(2011-04-13):
如何求下图R5的值?

网友A:
此图恐有误。
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二节。

网友B:
此图恐有误。
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二节。
引用 网友A:

老大,那本书,哪张,哪节你都记得,你不会把那些书都看完了吧?
这么强悍呀?

网友A:
老大,那本书,哪张,哪节你都记得,你不会把那些书都看完了吧?
这么强悍呀?
引用 网友B:
太强悍!:L

赶紧换上正确的图

网友A:
楼主的错,可能是把下面的250欧电阻当成负载了。应该是R5为250欧。
此电路另一个错,是电源电压用5V。如果电源电压是5V,无论R5是多大,不可能流过20mA电流。

楼主:
这是原始的图,TaiWan人画的

网友A:
我要楼主看书,此图就是那书中的一部分。

网友A:
你给出的图,与“TaiWan人画的”并不相同。

网友C:
图的确是有误,不过只是电源不能用5V,至少要10V以上。
楼主的图与台湾人的图是一样的。
R5的值为250
版主看的书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说明版主的图是对的,并不能说明楼主的图是错的。。

网友A:
11楼:
你再好好看看楼主首帖的图,和“台湾人的图”。

网友C:
图肯定是一样的。只不过更严谨而已,加了些电容,电阻值精心设计。。
就算跟台湾的不一样,那也不能说明楼主的图有问题。
如果要求电流为300mA话,“书上的图”还行吗?(不要用大电流运放)。。
如果版主如果认为楼主的图是错的话,那就给个正确的,要求用三极管的。

网友A:
楼主的图(除5V电源外),错在将下面电阻RL当成定值,标注上250欧姆,实际上此电阻是恒流源负载,其值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R5才应该是250欧姆。
与“台湾人的图”不一致之处,是R4。楼主的图,R3标注为20k,这没有错。但电流电压转换,要求楼主的图中R4+R5为20k(与R3相等),“台湾人的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D:
maychang老师凌晨3点还在给大家回答问题,感动鸭!:)

网友E:
完全同意maychang老师的,不同意hotyong的
楼主图确实和书上的不一样,请看自信,而且楼主的图确实是错了。 错在哪maychang说了

有个疑问:maychang 你在美国吗? 怎么这么晚还在,一般我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间在。

楼主要实现这个电路,我觉得没必要用台湾人的图或者书上的图(其实是1个图)

有比这简单的压控恒流源图,可以实现,而且我这几天要做实验,验证了。

楼主:
maychang  也刚打完游戏啊 :lol

网友F:
我做的4-20mA信号发生器,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