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加不到自己焊接的电路板上

楼主(2011-04-13):
为什么我的正负电压加不到电路里面,也就是说没接上时测得的电压是40V,接到电路里后再测正负两个脚却成了几伏?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电路板上有短路之处,但又并非是两电源线之间短路。

楼主:
谢谢您,我们是按照这个电路焊接的

楼主:
咋显示不了电路

楼主:
谢谢您啊,我再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负载太大
或者部分短路

网友C:
加个大点功率的电源,看看哪里冒烟了:D

网友D:
用“高级回复”贴图。

网友E:
板子没烧就很幸运了
我做的PCBA测试方案,第一步就是整机电流测试,用限流在最大工作电流上。
电压跌落,是因为限流起了作用,如果你把限流关闭,说不定板子已经黑乎乎的了。
如果用带载能力差的电源,也会起到类似限流的作用。

楼主:
这是那个电路,能实现电压放大么

网友F:
LS电路图Q5画错了。Q5是NPN画成PNP;Q5的发射极与集电极画反,应该是发射极接20欧电阻,集电极连接电源+120V。

网友F:
还有,11楼电路Q6耐压太低仅仅30V完全不符要求。

网友G: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H:
用作保护的二极管,尤其接在+15V的那个二极管应该要注意温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