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放大电路电流怎么是从发射极流向集电极???

楼主(2011-04-13):
这不反了么??能导通??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你就会明白了,里面讲到了 内部载流子的运动与外部电流的关系。发射极高掺杂,基极加正压后,大多数的来自发射极的载流子在集电极正压的收集下流向了集电极从而导致了集电极电流。共基放大中电流不放大,通频带大大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