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蜂鸣器,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简单。

楼主(2011-04-13):
最近有个蜂鸣器电路一直解决不了。那是一个烦,那么在21求高手解决了,不甚感激。
先说下:蜂鸣器为电磁式蜂鸣器,直接给12V电源可鸣叫的。
单片机控制信号接三极管基极,高电平时蜂鸣器鸣叫,低电平不鸣叫。

现在的问题是,不良率(蜂鸣器不正常工作)高,现在怀疑那个电阻的原因,电阻为200Ω,可能是它影响了蜂鸣器起振。
怀疑原因:有部分蜂鸣器不加200Ω电阻时还可以正常工作,加了就不正常工作了。

现在请求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看是不是这个电阻的原因,这个电阻改小20Ω时也会出现不良。还有就是请分析一下图2 蜂鸣器工作原理,越详细越好,实在是不明白,请教了。
另附2图 图1为外部电路。图2为蜂鸣器内部电路。

楼主:
忘记了 图一蜂鸣器两端有个续流二极管 ,防止蜂鸣器自感烧坏!!

网友A:
蜂鸣片接拉?

网友B:
把续流二极管换成10uF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磁式 封装在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怎么解释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如果蜂鸣器本身工作电压是12V的,那么就不能串电阻,直接用三极管控制就是。

网友D:
看不到图,你用的应该是有源蜂鸣器,要么蜂鸣器是5V的,你用在了12V的电路,要么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E:
有源的串电阻干吗?

网友F:
1、这就是俗称的有源蜂鸣器,电阻没必要了
2、不必用电阻,确认下Buzzer是12V的就直接给12V就OK了
3、MCU的IO口到8050的B极,加个几K的限流电阻

网友G:
加电阻干什么?

网友H:
哪位分析根具这个峰鸣器的内部电路分析一下它的工作过程?
就是不知这个振荡是去推动哪个东东来发声的,也就是不知这个发声的东东接在哪里?

网友I:
5楼说的比较对。对于第一个但是还是串一个二极管或电阻,或把电阻串到到蜂鸣器之间后,在电阻的另一端加电容,这样的话,电阻无论是100R,还是20R,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把三极管与蜂鸣器之间的电阻干掉。
主要原因是电容,在不工作时储存能量,当工作时,瞬间将能量放出,这样比较响,但不会对蜂鸣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加电容的原因,是由于蜂鸣器内部没有电源退耦电容,在外加电源内阻较大时,有可能导致振荡条件不成立。
一般情况下电源内阻不会很大,因而不加电容也行。但楼主这里串了一个200的电阻,加了电容才能保证VCC与地的交流电位等效。
串电阻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防止蜂鸣器意外短路或反接引起器件损坏,一般蜂鸣器工作电流不大,串电阻后压降也不多,基本不影响使用。
有源蜂鸣器并接续流二极管是没意义的,反压在内部,与无源的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J:
限流电阻还是尽量保留,但建议串接在蜂鸣器的前端,而不是后端,在VCC电源端并一个电容器。

网友K:
I0驱动输出加上拉电阻就OK.

网友L:
应该是蜂鸣器自己的问题,现在市场上这个东西的质量很差。

网友M:
1.200欧姆的电阻去掉
2.蜂鸣器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3.MCU的I/O至三极管基极串个几K欧姆的电阻

网友N:
18楼和我想法一样!!!不知道楼主将此问题干掉没~~

网友O:
B端串电阻

网友P:
我们要精益求精

网友Q:
首先上面都有说过,确定蜂鸣器的工作电压很重要
俺当年解决量产问题的办法:限流电阻换小,标称5V用11v加电源加100R限流电阻,标称3V用20欧电阻,加5V电源;
同时还更换为一体式的蜂鸣器,大概到7毛左右。控制电路类似,但有楼上部分告人的相关建议,已经。

楼主:
谢谢高手,老师们的回复,昨天去考察这个供应商了,确实有点小作坊的感觉
现在解释下 三极管 基极接了10k电阻,忘记加了 不好意思
另200Ω电阻是为了保护电路,现在改为了20欧姆,解决了因为电流小而蜂鸣器不起振的原因
不过现在有一个怪现状,就是蜂鸣器用了好久后 ,直接接12v方波不鸣,但接12v直流后再接12v方波,蜂鸣器鸣叫,通俗的说就是好像要用直流激活这个蜂鸣器一样。不过这样的现象还是少数的,但是有就意味着失败,大家都懂的。
另外,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蜂鸣器内部原理好吗、?参数已经写好了在图二 ,昨天问了技术总监,不知道他是不想说还是自己也不明白。失败啊
在这里请教高手了,振荡线圈振荡蜂鸣片,在谐振腔发出声音,左边三极管放大信号,右边的反馈。

拜谢!

楼主:
另:电阻串联在蜂鸣器正极和负极的差别是?   17楼,请教了!

网友R:
试着解释一下,可能不准确。
上电后,左管由于R的偏置而导通,变压器初级电流逐渐增大,次级感生电压为4+2-,阻止右管对左管基极分流。随着初级电流增大到一定值,变压器逐渐饱和,次级感生电压逐渐为下降,当降到0附近时,左管基极电流通过变压器4、2,右管bc分流,变压器初级电流减小,此时,次级感生电压变为4-2+,这个电压会使左管进一步退出饱和而进入截止,是一个正反馈过程。之后,变压器的能量通过2->左管be->4逐渐释放,次级感生电压趋向于0,从而使左管恢复得到R的偏置,左管导通,重复以上过程。

总而言制,这个电路的反馈机制看起来不是很清晰,而且过程受有源器件参数影响很大,应该不太容易稳定工作。

网友S(2011-11-17):
蜂鸣器内部工作原理,哪位大侠可以帮忙分析下,在下也很想请教

网友S:
请教27楼,“变压器的能量通过2->左管be->4逐渐释放”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我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