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 收发数据问题求教。

楼主(2011-04-13):
芯片是DM9000A,用普通ARM芯片裸机驱动(以16位总线形式访问)。
问题如下:
芯片手册上说,从MRCMDX读数据时,不改变地址指针,而从MRCMD里读取数据时,自动将指针增加,而且,当数据总结宽度为16位时,指针+2,8位总线时,指针+1。这就带来问题了:当我接收数据时,数据里的数目为奇数,我采用16位地址,那么我最后一个字节如何读取?才能让指针不错?许多参考代码直接多读了一个字节,这样读取不出错吗?难道以太网的数据个数必定为偶数吗?
同理,我发送数据包时,我要发送奇数个数据呢?结果如何,怎样操作?

另外,对于发送来说,有些问题也不明白,如:
明明发送部分有TX1、TX2,但我发送数据时,只将其写入MWCMD,而将长度放入TXPLL、TXPLH中,它与TX1、TX2没有任何关系,这中间又是如何操作?我要如何操作才对?

网友A:
您好,这方面的问题 您可以联系我们 。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  代为康网络芯片代理商,我们由原厂的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工作。

网友A:
最好您能留下个QQ号  或者MSN方便为您解答一定的相关问题

网友A:
谢谢我会和您联系的   希望能帮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B:
DM9000AEP的应用比较广。
需要协助请联系

楼主:
只愿卖东西,不愿帮解答问题,有啥意思。

网友C:
·我是DAVICOM负责大陆技术支持。关于DM9000的问题,首先请确认,是否为原装正品。因为目前市面是有一批本身IC有BUG的IC,其次,DM900AEP从004版本到007版本更新多次。目前最为稳定的为007版本。004为以前的测试版,为不可用。故驱动是否为最新。有问题可随时联系我,QQ:1052710806  15814419344   river_huang

网友D:
感觉是指向DMA的指针多增加一个而已,最后一个数据不处理即可,无所谓了。

网友E(2011-06-17):
技术支持  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搞定的!

网友F(2012-12-22):
楼主,我有这方面的方案, STM32F103ZE + DM9000 + LWIP. 包括电路原理图,PCBLAYOUT, DM9000a低层驱动, 实现了DHCP,
有完整的例程, 有需要可联系 :  giant_idea@163.com,  大家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