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T兄“帮忙

楼主(2011-04-13):
我家的“美的星彩系列”空调机出毛病了。
一台只能降湿,另一台风机启动不了,要用筷子去捅一下才能启动,求 老T兄 帮忙找一下电路图。不是我懒,找了几家都要积分才给,我没有积分只好求你了。

网友A:
好久不见楼主了

网友B:
能除湿说明压缩机没问题,可以先拆下控制板清理一下,看是否是接触的问题。风机不动,拆开加油。

楼主:
奇怪了? 分都给出去了,我的钱怎么不见少呢?

楼主:
对了,还要谢谢二位。

网友C:
筷子去捅一下才能启动

那是风扇启动电容容量变小了,换个电容即可,那个电容很大,Φ45x80,很好找的.

新型空调器结构与维修技术 424页
最新空调技术1188问 549页
实用空调制冷设备维修大全 639页

网友D:
老黄头的小孙孙长大了吧?

楼主:
坏了,老T兄对不起了。钱我都发出去了,只好欠你的了。谢谢了。

回“maychang兄”小外孙刚上幼儿园,我解放了。老兄弟们都好啊。

网友E:
学习了 不错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