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关ds1302和ds18b20一起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头几天做了个时钟和温度。用的是STC89C52+lcd1602+ds1302+18b20;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温度有时不准,隔一段时间就会显示-0.1‘C,也有时会显示532或者更大的数。但是只用18把0时运行很稳定。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以下是源代码和电路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是不是这读温度时有中断或什么影响 了,读到时候可以关全局中断试试

楼主:
解决了。谢谢3楼。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当给1302写命令的时候  1302中是以BCD码形式存储数据,可是命令是16进制形式的。。两者冲突吗???

网友:
楼下的哥们,读回的BCD数据和命令指令是两码事,不相干的,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C:
先搞清楚BCD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D:
额···实在太难了

网友E:
我刚好玩了下这个我来说说:)
我们从DS1302读回来的是16进制的数。如53s读回来的数是0x53;当我们向DS1302写入53秒这个数时,需要转换为0x53再写进去。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我也是菜鸟。你就做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