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430F149的pcb封装谁有吗?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A:
能自己做一个不!

楼主:
是把芯片焊接到一个底板上 然后再用插针和插孔把整个系统连起来!
这个距离不知道多大  没画过!

网友B:
看看datasheet上面封装尺寸,不就行了。

楼主:
解决了  找了个最小系统板  直接copy了封装 省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C:
恭喜楼主,可以结贴了

网友D:
自己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