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1230,急,谢谢了

楼主(2011-04-13):
现在有一个使用ads1230的电路,第五引脚和第六引脚之间的电容两端,按理说是前面的AINP-AINN的电压放大64倍之后得到的,应该有电压值的,可是我测量的结果却是0,输出都是fffff,请问电容两端的电压值为0是不是不正常啊?
哪位使用过,请加qq:36478828,多谢了

网友A:
你把你电路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电源电压和输入电压都有的情况下,经过pga之后,是不是应该能测量到电压呢?也就是说,两个cap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个电压呢?
多谢了

楼主:
这个图是他的原理图

网友A:
这个图没有意义,按照芯片资料,两个CAP之间的电容是跟PGA的电阻做低通滤波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电容上就有放大后的电压。

所以才要你实际的接线图。可能的原因:
1)你的模拟电、数字电源,地都接了吗?
2)输入有,输入共模是多少,查模是多少(或者Ainp/Ainn各是多少V电压?)

楼主:
电源、地都接了,输入共模是2.5v左右吧

楼主:
可是我的电容上没有电压啊,两个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芯片坏的可能性更大呢?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板子上有两种地
你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连到一块的吗?

楼主:
最后通过磁珠连一块了

网友A:
个人觉得,DVDD/DGND AVDD/AGND四个管脚接好了,再有输入的话,就应该有电压。
要不你先万用表量一下(DVDD/DGND) (AVDD/AGND) (AGND/DGND)三组电压是否正确,在AD管脚上量。
还有你的输入不能空悬着,要给一个信号才对,你接传感器了吗?

网友B:
地是不能使用磁珠等连接的。

楼主:
传感器接了。 11楼的意思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不能通过磁珠连一起?不太明白,能解释下么?
多谢m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