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大导通时间

楼主(2011-04-13):
反激开关电源中请问DMAX怎么确定的啊?还有Uimin

网友A:
一般取的保守的话,如果是CCM模式下,电流型的IC,在最低输入电压下0.4-0.45左右。
电压型或通过补偿的电流型,占空比可以达到0.6左右。
占空比不光考虑上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开关管和整流管的应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