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1-04-13):
3.3V电压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用的是基准芯片吗,在芯片的输入和输出都要加电容的,具体可以看PDF

网友B:
说清楚是什么3.3V,电源还是其它?

网友C:
说的很不清楚,负载是多少的啊?也许是前段电压的问题的呢

网友D:
问题描述很不清楚,如果有图那样更直接

网友E:
楼主上图,这样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