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z怎么能双面都放置元器件

楼主(2011-04-14):
最近在画板子,有点发愁的是板子要求双面都要布件,我上网查了好久都没有相关的知识,请各位帮帮忙。顺便我想问下啊,如果想给这个板子换个单片机,能不能不改原理图直接在PCB上直接将原来的删掉再把新的画上去?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电路图?帮帮忙  谢谢各位!!

网友A:
双面放置元器件是可以的,但会增加SMT和后焊加工工艺难度,修改单片机,最好是在原理图中修改,再倒入PCB,当然也是可以在PCB中直接修改,删除原MCU,放上新的MCU,并手工对新MCU的管脚指定网络,调整下布线,但为了保证原理图和PCB的一致性最好还是尽量避免直接在PCB中修改。

网友B:
双面肯定可以,就是生产麻烦些。
最好别弄个不良习惯。

网友C:
就是双击封装,把器件所在层由顶层改成底层就可以了。
两面贴的板子非常多,主要是受线路板大小的影响,比如手机的线路板,基本都是两面贴的。
上贴片机的话通常要加红胶工艺。

可以在PCB上直接改,如果不细心的话容易产生错误,PCB和原理图不同的话,会给其他维护人员带来不便。

网友D:
手机等产品肯定是双面锡膏工艺的。小于0603的元件是难做好(我以前作过实验,在当时的设备条件下至少我是没做好)红胶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