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2V DC-DC升压器求助

楼主(2011-04-14):
       要在12伏电瓶供电的汽车上增加一个直流电机用于控制离合器踏板的上下动作(目的是为了节油),不想再增加电瓶,想搞一个12伏升32伏的变换器,输出32V电压供直流电机使用,简单测算了一下功率大概需要200W,以前没有搞过DC-DC转换器,特请教熟悉或搞过类似产品的朋友,给点建议,最好推荐或者提供一个成熟的电路,先谢谢了。(汽车的安全问题已做了考虑)

网友A:
改用12V电机,比做这么个DC-DC升压器省事,且成本低。

楼主:
改用12V电机,比做这么个DC-DC升压器省事,且成本低。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因为数量比较多,电机已经定下来了,而且12V电机的电流确实太大了。

楼主:
自己最后顶一次,希望在这里能再次得到帮助。

网友A:
用这么一个升压电路加上32V电机,和不用升压电路使用12V电机,两相比较,用升压电路的电流消耗更大。
从成本上说,要求厂家改成12V电机,比使用升压电路的花费更少。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如果楼主非要做升压,那就在网上下载个494推挽电路看看吧。

网友C:
32V改成12V的电机?
真是说得简单。

网友D:
32V改成12V的电机 做起来也简单。
当然 是在这个命题下

网友E(2011-05-22):
BOOST,200W没问题

网友F:
可以简单的事情还是能出现不错的发展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