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外发射这样设计对不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5):
200R太大,最好用NPN。

网友B:
200R太大,最好用NPN。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IO高电平要跟VCC匹配。
还有就是看看发射管的额定工作电流IC/beta是否小于IB
单片机尽量用PNP,,好像因为大多数的拉电流都是很小的,灌电流倒是还可以。

楼主:
我也觉得200r过大了,用示波器看红外的幅度很小,现在改为20欧

网友C:
不知你的产品需不需要过60825的测试?

网友D:
VCC电压多少V呢?不说谁知道电阻大不大呢?

网友E:
不明白额

网友F:
采用低电平有效的负逻辑设计比采用高电平有效的正逻辑设计要好,楼主电路可用,但要注意R8和R9的选择,前者要满足足够的Ib,后者则跟你需要的LED工作电流有关,用欧姆定律计算可得。

网友G:
要养成习惯,发光管放在下面

楼主:
不好意思 vcc是5V的 这个是毕业设计的

网友H:
这样可以,但是要注意发射时候的调制是跟NPN相反
最好 R8改成470R, R9改成4R7的

网友I:
用330R的电阻

网友:
我试验过,R9只是决定限流的作用,几百欧就可以,R8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三极管,如果是9012,用个几十欧的就行,如果是功率大一些的,比如S8550,就要用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