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啊

楼主:
版主大哥,看了那麽多资料,有点晕,如果我的模拟地与数字地不分割的话,那我在底层覆了一整块地,这个地接到哪啊?接DCDC隔离出来的GND吗?数字电路那块的底线怎么接啊?直接接底层的地平面吗?还是只要是接地的都放个过孔到底层接地?还是把数字地用一根线连起来在用一个过孔接底层地?    模拟那块的地又咋办?通过0欧电阻接底层的地平面吗?是单点接?还是见接地的元件就放个过孔接底层?  还是其他接法啊?希望版主赐教,给来个直接的讲法,

网友A(2011-04-14):
DC-DC端的VCC,GND必须要一个滤波电容,DC模块跟滤波电容的电流回路要做到尽量的短,地平面通过滤波电容器扇出。
同时分模块布局,模拟部分为一块,数字电路为一块,数字电流回路不穿过模拟回路就可以了。

楼主:
版主大哥,在底层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我不是很理解,我的底层放了几个元件,地平面不完整,咋办?

网友A:
没有问题啊

网友A:
第一次做板,你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相当于我的水平,强多了,有些是需要经验积累的,所以急不来。先按你自己的理解去做板吧,平时多看看布局这方面的多,慢慢提高,说真的,我也是井底之蛙,水平有限,一起进步吧。

楼主:
您说的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