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电阻和压敏电阻串联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04-14):
看到一块板子,压敏电阻跟熔断电阻串联并在市电输入处,按理说压敏电阻并在市电输入处是防雷击等保护用,熔断电阻要串在市电输入处充当保险丝用,但现在这两个串联之后,并在市电输入处,一旦电流过大,熔断电阻烧断,岂不是连压敏电阻都不起作用了吗,举例如图

楼主:
有点误解了,不一定是熔断电阻,是大功率低阻值电阻

网友A:
熔断电阻没有这么用的,应该是限流电阻。

网友B:
有用熔断电阻的,有人设计的压敏电阻不是为了保护电路,而是为了证明你的产品被雷击了,不在保修范围内用的。

网友A:
楼上说的那种用法也太小家子气了……

网友C:
了解压敏电阻的保护机制后你就知道熔断电阻有没用了

楼主:
我量了下,十几欧,那种绿色的大功率电阻,不知道有它没它电路有何区别,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