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问个很新手的问题啊,急求帮助

楼主(2011-04-14):
求问 开关电源的参考电压是什么,是怎么算出来的?可不可以靠改变这个参考电压值,来实现输出的可调,而且可以让输出从40V一直可以调到250V?我是新手,请不要见笑啊,急求解答

网友A:
这个你需要看芯片的内部结构,你就会明白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讲具体一点啊   我意思是参考电压可调节的范围能不能使输出跟着跳动40V到250V这么宽,我是想先知道有没有这种功能,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B:
很多芯片本身有5V的参考电压,如果加一个比较器可以实现这么宽的输出,不过反馈控制要工作在恒流模式,恒压模式这么宽的输出电压不好做,即使做出来估计应用价值也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其他办法了吗    芯片本身的参考电压不能改吗

网友C:
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是没法改动的,但外部参考源是可到的。

网友D:
回楼主:
首帖想法可行,但需要你的电路配合,如果电路不能输出这么宽范围的电压,改变基准也没有用。
除了改变基准,还可以用改变取样分压比的办法。

网友E:
参考电压是输出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得到的,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比如使用1.25V的参考源(如431等),则需要将期望的输出电压分压得到1.25V,理论上可以得到任何输出电压值,但实际上需要考虑变压器或电感设计能满足这么宽的范围不会饱和等因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  还是前辈您啊   我发现你总是回答的很对点子   刚好是我不懂想问的重点  一针见血...   而且您的知识很丰富  经验很足  是个名副其实的高手   太崇拜你了   很希望能继续得到您的指导
您说的需要电路配合,如果电路不能输出这么宽范围的电压,改变基准也没有用。这个电路配合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
比如我在能量传递那块考虑过,担心过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多虑?就是在输入端假如市电降压整流滤波后只有36V,而输出调节为250V的时候,如果升压的时候硬件力度不够大,会不会存在输出能量供不上的问题??  不过如果用变压器去升压的话,只要根据变压器端输入输出算好变压比,应该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吧?非隔离的那种靠电感和电容电路组成的升压电路,升压的力度取决于电感电容取值,但是好像没有个固定概念,只能靠经验取值?应该会存在这个问题?  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是不是有误...  求指导哦
呵呵   问你了好多东西  多少感谢都表达不了我的心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