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视频切换瞬间问题

楼主(2011-04-14):
视频矩阵视频切换瞬间,要闪烁一下,是怎么回事。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现象。谢谢。

楼主:
闪烁的瞬间有一根横向的黑色条纹。

网友A:
是在场逆程时切换的吗?如果不是,图像不翻滚就不错了,呵呵

楼主:
感觉就是监视器上瞬间图像上下抖动了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应该是同步问题

楼主:
我的图像经过模拟开关和视频放大处理了一下,直接到监视器,也有同步问题吗?现在是经过LM1881处理的带字符的图像,和直接输出的图像,即没有经过LM1181处理的都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只是一瞬间,然后就稳定了,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C:
你这个是异步视频切换 肯定要闪烁的 如果是音频异步切换 你仔细听 还会听到啪啪的声音 要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保证以下几点就可以了(只针对模拟视频信号而言):
(1)所有输入到视频矩阵的信号都和一个参考信号(例如:泰克的SPG300输出的信号)同步
(2)同时保证副载波相位对齐(如果不对齐,虽然视频切换的时候图像不闪烁,但是颜色会出问题,例如:从一个全白色图像切换到一个全黑色图像)
(3)视频矩阵一般有一个外同步输入 将外同步接入一个参考信号 视频矩阵工作在同步切换模式

保证以上几点以后,你随便乱切都OK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视频的东西太复杂了,什么黑白电平,色同步什么的,光看术语都够晕了,电视原理我也学过,可是还是一塌糊涂。泰克的东西是不敢奢望,太贵了。我的是模拟视频矩阵。你所说的所有输入到视频矩阵的信号都和一个参考信号同步,硬件上怎么实现。能不能说具体点。我现在的每个输入之间是独立的,每个摄像机的输入经过耦合电容,阻抗匹配以后,直接进入到如MAX9675,MT8816之类的模拟视频切换芯片上。然后经过视频放大芯片,再加上阻抗匹配和耦合就输出了。请问你所说的功能要怎么加进去。谢谢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视频的东西太复杂了,什么黑白电平,色同步什么的,光看术语都够晕了,电视原理我也学过,可是还是一塌糊涂。泰克的东西是不敢奢望,太贵了。我的是模拟视频矩阵。你所说的所有输入到视频矩阵的信号都和一个参考信号同步,硬件上怎么实现。能不能说具体点。我现在的每个输入之间是独立的,每个摄像机的输入经过耦合电容,阻抗匹配以后,直接进入到如MAX9675,MT8816之类的模拟视频切换芯片上。然后经过视频放大芯片,再加上阻抗匹配和耦合就输出了。请问你所说的功能要怎么加进去。谢谢大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每一路输入视频信号首先经过一个视频同步机,然后接入矩阵,视频同步机的外同步接参考信号即可,就像11楼的catvmmds网友给出的第2张连接图那样。

对于视频同步机的实现,你可以参考一下NS公司的SDI参考设计,里面有一个帧同步机的实现框图,只不过这种方案的成本要高一些。

不知道你们的模拟矩阵用在哪些方面,有些方面异步切换矩阵也可以用,比如像发射台,发射台一般将矩阵的交叉点配置好以后,很久都不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场合用异步切换矩阵也没有问题,反而更节约成本。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道xvbct 网友在哪个城市上班,大家可以交个朋友,本人在重庆

网友D:
在视频VS的消隐期间进行视频切换,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具体实现方法:可以用数字电路,也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场频很低,来得及)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们用的MAXIM的MAX9675芯片,MAXIM的东东质量很不错,我们用过很多,就是价格偏高,我们用的ADI的

楼主:
我在上海,产品主要是模拟视频监控这一块。主要就是普通的视频监控级别,不是广播级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普通的应用上,没有问题的。只是上次一家客户被检查时,检查的人指出这个问题,让我好生郁闷。MAX9675做了几块样板,原本指望不加其他芯片,直接线与驱动输出,可是看看效果不太理想,主要是摄像机输入多时,测试有条纹,而且价格也很贵。所以还是用的MT8816和MAX4384来作为设计。效果好多了。对于视频这样的,算高频了吧。对于PCB设计方面。六层板成本太高,四层板,又太挤了。电源层必须布线,对于布线方面,除了相邻视频线保证地线穿越。视频线尽量粗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我们老板说想普通的信号控制线也可以在两条视频线之间经过,用作隔离。这样布线空间可以更大点。我在实际测试中,200路以上的,会有轻微彩条。也可能我们的接插件,其他方面存在问题。还有就是整了大量的过孔到接地层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上海,产品主要是模拟视频监控这一块。主要就是普通的视频监控级别,不是广播级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普通的应用上,没有问题的。只是上次一家客户被检查时,检查的人指出这个问题,让我好生郁闷。MAX9675做了几块样板,原本指望不加其他芯片,直接线与驱动输出,可是看看效果不太理想,主要是摄像机输入多时,测试有条纹,而且价格也很贵。所以还是用的MT8816和MAX4384来作为设计。效果好多了。对于视频这样的,算高频了吧。对于PCB设计方面。六层板成本太高,四层板,又太挤了。电源层必须布线,对于布线方面,除了相邻视频线保证地线穿越。视频线尽量粗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我们老板说想普通的信号控制线也可以在两条视频线之间经过,用作隔离。这样布线空间可以更大点。我在实际测试中,200路以上的,会有轻微彩条。也可能我们的接插件,其他方面存在问题。还有就是整了大量的过孔到接地层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模拟视频监控这块现在还没有接触过 模拟视频监控系统应该对成本比较敏感吧?如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增加视频同步机 那成本就高了 我们是做广电的 广电这边一般都需要这样做(除了一些电视发射台)

楼主:
哈哈,是啊。让用户加肯定不会加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xvbct
网友 很久没来了 问题搞定了吗

楼主:
哈哈,不加了啊。太增加成本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