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

楼主(2011-04-14):
小弟用pic16f74做一灯箱控制.上面大框约250*80mm,字做成贴膜的,里面用准备用50-60颗12v小功率LED灯光打出来(3串后再并),控制亮和不亮;下方是3个状态灯,也是要分别控制亮和不亮,准备用5-6颗12v小功率LED。这样为一组。大约需要50组,都需要单独控制,LED采用什么芯片驱动,最好价格便宜点的。请各位仁兄指点。谢谢了!

-------------------
:                        :
:    文字A            :
:                        :
-------------------

  --       --       --
:8:      :8:     :8 :
  --       --       --

网友A:
串个电阻就可以了,没必要用驱动ic

楼主:
但是有很多组,会不会出现亮度不一致,LED寿命短等问题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大笑,这个问题太简单吗?请指点一二,

网友B:
用ULN2204等晶体管阵列驱动即可。

网友C:
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每一路的负载电流不等,导致亮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