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短路过载保护

楼主(2011-04-14):
(无正文)

楼主:
注明一下,R18为输出电流采样电阻,当输出电流过载或短路,R18压降上升,OP1输出电位急剧降低。我想请问江湖高手,这个OP1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这电路从哪儿弄来的?老掉牙了不说,我感觉到错误还不止一处!
1 输出整流二极管应该放在L2前面!
2 TL431参考极与阴极没有接零点和极点补偿电路,开环了怎么办?
3 OP1的反相端是从哪儿取的参考电压?
下面我尝试着回答你的问题,估计高手都不愿意回答!
  当输出端短路时,与输出地相比较,OP1反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同相端,OP1输出低电平(表现为灌电流),TL431此时没有反馈(基准要低于2.5V),光耦OPT1最大程度导通(N 2是次级光耦供电绕组),从而流向VT2基极电流增大,VT2导通度增大,使得VT1基极电压下降,VT1截止,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前后级反馈!
此电路采取的是恒压模式,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B:
这部份电路好象有点问题!?

网友C:
恒流控制,可惜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网上的电路图大部分都有问题呀?

楼主:
#3楼田鼠尾巴
首先谢谢你的分析,我有几点疑问,
1,输出整流二极管放在下面不仅仅可以整流,还可以起到一个隔离作用(当N3下+上-),让同相端保持低电位。
2,TL431的回路你仔细看一下(0.33R),主要起到一个恒压控制
3,OP1的反向输入电压有两个,第一,N3上+下-时,经过104有个瞬间的电压,第二,当输出短路时,22K电阻两端也是有压降的,你可以看看他的回路。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当下+上-时,电压走4148,给异名端一个高电位,OP1电位下降,OPT1导通,VT2导通,VT1截止N1断电,N3变成上+下-,瞬间电压通过104加到异名端,使OP1保持截止,当104充电完成后,异名端电位变低,而通过输出整流回路可以得知,同名端产生0.7v左右的压降,使OP1输出高电位,OPT1截止,N3回复工作,如此循环。分析中还有一些小细节没说。
                如有分析错误,望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