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

楼主(2011-04-14):
图中470电阻左端接单片机引脚,当引脚低电平时9012导通,那么此时经过470电阻的电流是多少呢?470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望老师们能给我讲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在三极管导通时,工作在放大状态。
即:Ic = Ir4*Beta
所以要确定Ic和Beta

Beta查器件参数得到范围,再加上温度、Ib大小的校正,得到一个范围。
Ic,用12V先初略减1V,除以继电器线包阻抗得到。

这样Ir4就知道了。
要反复计算才能算精确,但也只能计算一个精确的Ir4范围来。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我知道IR4可以算的出来,我是问R4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导通时VB是多少呢?单片机引脚输出的低电平电压又是多少呢?

网友A:
Ic=(12V-Irc*R4-0.7V)/Rrelay

R4的选择影响到 Ic,如果继电器线包额定是12V,所以为了更好的是继电器工作,那么R4越小越好。
R4不是算出来的,而是选了一个值。

单片机低电平一般按0~0.1V算?

Vb=Vcpu_l + Ir4*R4

网友B:
Q2使用有误,该电路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这个电路是有些问题的,不论你CPU输出高还是低电平,Q都是通的

网友D:
Q2建议用 NPN,

楼主:
那如果把继电器线圈电压改成+5V呢?

网友E:
不明白那个二极管有啥用啊~

楼主:
因为有线圈啊,如果没二极管,断电时可能会击穿三极管啊 !

网友F:
9# kokoromi 续流二极管

网友G:
这个和单片机的最大吸电流有关 ,470计算出的电流是24ma左右, 假设单片机的最大吸电流是40ma那么R4的最小值为285左右,470>285 所以满足要求。
另外你Q1的用法不好,只有端口为高阻态时才能关掉开关,而且前提是你的单片机能承受12v的高压。
你应该参照下面这个图

网友H:
LS 的电路要是用STC单片机 一通电所以IO口为高 开机的瞬间会造成误操作一次。

网友I:
14楼:说的有理,在工控行业,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