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导线平行间隔很接近耦合问题

楼主(2011-04-14):
看资料说:
1.  2条平行导线之间(有电容效应)会产生耦合,若一端电压跳变,另一端会产生耦合的跳变电流。之间应该插入地来吸收。
2.  对于差分线采用平行等长处理,而且没见到建议说之间插入地线,等长是为了保证2者信号到达延时尽可能短,在不能保证外部干扰的情况下,间距越短越好。

2个说法是否有矛盾,为什么不在差分线间添加地平面,是否差分线之间的干扰对于抵抗外部干扰反而是有利的?

网友A:
具体记不住了,大致意思是因为差分线是有一正一负的两条线,所以两线之前的耦合可以相互抵消.不需要中间插入地线.

网友B:
在差分线对中,正负两边都必须始终在相同的环境下沿着传输路径传送。正负两边必须紧靠在一起,以使正负信号经由这些信号上相应点的电磁场而彼此耦合。差分线对是对称的,因此它们的环境也必须对称。
只有在差分线对紧密耦合时,来自同一个源的辐射噪声才能被有效抑制,因为只有当走线彼此靠得非常近时,周围的电磁场才可能接近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分线的这样走线主要是营造同样的环境,在接受端进行差分处理的时候,信号相减把共模的干扰去掉,尽可能靠近,让彼此的干扰量尽可能接近。

而一般的数据线由于传输的并非差分信号,它是单独运营,所以要注重别的线对它的干扰

简单来说,差分线组的布线就是为了2线像同一根一般数据线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那么差分线组与组之间就可以根据一般的线与线之间的布线规定就像我在贴里说的资料1来进行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忘了道谢,谢谢指教

网友B:
对差分我也不是很了解,楼主研究下差分线的定义,应该就基本上知道了。

网友C:
布差分线时主要关心的是等长和差分阻抗,并也不是说要尽可能靠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等长可以理解,但是差分阻抗怎么理解啊?

好像一般都只要求等长平行,请指教指教

网友C:
这个理论知识嘛,去百度谷歌一下吧。

网友D:
差分信号用双绞线传更好,只是pcb上布不出双绞线,只好尽量靠近了。 好处就是外界的干扰对于差分信号来说是共模干扰,相互抵消。但如果你的干扰源就紧靠着差分信号中的一根,那差分信号也一样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