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rotel老是死机呢?

楼主(2011-04-14):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在使用Protel时老是死机,我也重装系统了,但不久还是会死机,是不是跟其它软件有冲突,拜托了,很烦银的

网友A:
把360卸载了试试,有可能和你的拦截软件有冲突。

网友B:
把网络禁止了就好了。Protel在开后门做鬼

楼主:
嗯,我把网络断了,确实好了,不过人家电脑怎么没事,是我系统的原因吗,我装的不是正版盘

网友A:
这和正版盘没关系,和你装的某个软件有冲突,或者和操作系统有关系,不过现在看来和操作系统应该兼容!那就从你的联网的软件查找原因!是他们和99不兼容!

网友C:
你卸载安装,并搜索(选择更多高级选项)C盘中的使用99SE文件,并删除它,再重新安装下软件试试看。

楼主:
6楼大侠好好哦,我近半年的用这个软件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软件又打不开了,我也卸载了,重装了,还是不行,这次是网络断掉也不行

网友D:
PROTEL99SE确实有后门,会自动联网并把你的PC数据等上传出去。

有一些注册码用的人多了,PROTEL只要一联网,它就会被从网络上让它DOWN机。

这其实也应该是违反软件行业规定的,但谁让你使用的是盗版呢。

网友E:
太恐怖了吧!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可以防止下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如丈二和尚,没留意,还是家里没联网的电脑好啊!

网友C:
PROTEL99SE确实有后门,会自动联网并把你的PC数据等上传出去。

有一些注册码用的人多了,PROTEL只要一联网,它就会被从网络上让它DOWN机。

这其实也应该是违反软件行业规定的,但谁让你使用的是盗版呢。 ...
引用 网友D:

所以为什么一些公司莫名其妙收到律师信应该就是因为这个。

网友F:
LZ可以用360优化下呀   把相关的开机启动项给禁了  试试……

网友G:
用了这么多年,怎么没出现这个问题?在防火墙中将它关了舍

网友G:
卸载完了后,在把安装目录删除掉,再重新安装

网友H:
全部卸载,我经常会有提示但是没死过

网友C:
protel偶尔是会出现,特别是大文件的时候。所以建议把protel安装到系统盘C盘以外的路径中,工作文件夹不要放到C盘中。出现问题是先卸载Protel99se,再卸载Protel99SP6b补丁,然后把把安装目录残留文件删除掉,再在搜索C盘中*99SE文件。注意要设置下查找如图:

删除搜索到的相关文件,再重新安装protel。

楼主:
我试过了,把系统还重装了,现在可以勉强用用,其他同事用了很久也没事,或是死一次重新装就好了,我就纳闷了

网友I(2015-12-08):
在设置里关闭Workstatio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