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rotel老是死机呢?

楼主(2011-04-14):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在使用Protel时老是死机,我也重装系统了,但不久还是会死机,是不是跟其它软件有冲突,拜托了,很烦银的

网友A:
软件安装不对,跟其它软件冲突也可能。

网友B:
跟软件有关,软件是**版吗,再找一个软件装一下试一下

楼主:
解决了,重装时得把C盘中的99se文件清除掉

网友C:
如果是**版的,用时不能联网,否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因该不是冲突 我认为是你这个版本的有恶意插件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86951215/QQ/WinTemp/RichOle/VLI(ZHOQ~TNDM$1(%DPVO9H.jpg 又中毒了,打不开了,这个软件是人家发给我的,人家用了几年都没问题?到我这里就不行了

楼主:
我的软件是人家发给我的,人家用了几年都没事,我装上就不行,老是打不开

网友E:
我之前的protel也一样,一起之下重装系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