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个数显可调电源,帮忙看下电路图

楼主(2011-04-14):
自己在家里捣鼓东西时,经常需要电源,以前都是用充电器的来临时弄下,前几天拿到一个12VAC变压器,想搞个想做个数显可调电源,现在原理图捣鼓出来,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表头的接驳没画进去,只预留了电源】

网友A:
我想问你的那些电容,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有些那么大,有些又那么小呢?

楼主:
哦 电容参数基本上是公司产品上用的成熟参数,有可能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B:
关键是看你需要可调的范围有多大。

网友C:
C1电解电容器,容量不是一般般的大,价格可不一般。12VAC的输入也不需要50V的耐压值35V已经流了很大的余量了。就算12VAC的两倍25V耐压的电容器就合适了。

楼主:
C1电解电容器,容量不是一般般的大,价格可不一般。12VAC的输入也不需要50V的耐压值35V已经流了很大的余量了。就算12VAC的两倍25V耐压的电容器就合适了。 ...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大指点~~ 回头改了!~

正在排板,瞎捣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