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带nand flash问题

楼主(2011-04-14):
STM32F系列是否自带nand flash控制器? 看了网络上有几个STM32的开发板都带NAND FLASH. 如果MCU本身不带nand flash驱动的话, 是否读写nand flash校验ECC非常麻烦. 并且由于是模拟nand flash总线速度会非常慢. 请有经验的大侠说一下

网友A:
自带的是片内Flash。NAND使用FSMC接口外扩的, 支持硬件的ECC,速度不慢的。

楼主:
哦. 是否操作nand flash时候要考虑平衡读写nand flash块,因为如果频繁地读写同一个数据块可能会导致该块损坏. 如何平衡读写nand flash块是文件系统决定的还是nand flash驱动决定的?

网友A:
FSMC只提供了读写NAND的方法,以及EDC/ECC来验证读写是否正确。

你说的平衡读写、坏块标记等事项,最好由文件系统来做。因为对所有牌子的NAND和NAND控制器,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抽象到上层的文件系统中比较合适。底层只要提供读、烧录、擦除、纠错等功能。

网友B:
NAND芯片有人采购吗??MLC SLC都有

网友C(2013-12-06):
是否操作nand flash时候要考虑平衡读写nand flash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 是否操作nand flash时候要考虑平衡读写nand flash块,因为如果频繁地读写同一个数据块可能会导致该块损 ...

Nand flash的特性决定到它可能需要 平衡读写、坏块标记、垃圾回收等,算法问题既可以做在Flash驱动中,也可以使用专用的Nand flash文件系统。
一般的nand flash驱动称为NFTL(Nand flash translation layer),
专用的Nand flash文件系统比如Yaff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