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串行通信的概念

楼主(2011-04-14):
所谓同步通信是指在约定的通信速率下,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时钟信号频率和相信始终保持一致(同步),这就保证了通信双方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具有完全一致的定时关系。串行通信是指计算机主机与外设之间以及主机系统与主机系统之间数据的串行传送。使用串口通信时,发送和接收到的每一个字符实际上都是一次一位的传送的,每一位为1或者为0。串行通信可以分为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两类。

目录
基本简介
特点
数据格式

编辑本段基本简介       同步通信把许多字符组成一个信息组,或称为信息帧,每帧的开始用同步字符来指示。由于发送和接收的双方采用同一时钟,所以在传送数据的同时还要传送时钟信号,以便接收方可以用时钟信号来确定每个信息位。
  同步通信要求在传输线路上始终保持连续的字符位流,若计算机没有数据传输,则线路上要用专用的“空闲”字符或同步字符填充。
  同步通信传送信息的位数几乎不受限制,通常一次通信传的数据有几十到几千个字节,通信效率较高。但它要求在通信中保持精确的同步时钟,所以其发送器接收器比较复杂,成本也较高,一般用于传送速率要求较高的场合。
编辑本段特点        同步通信的特点是:
  ·以同步字符作为传送的开始,从而使收发同步;
  ·每位占用时间相同;
  ·字符数据间不允许有间隙,当线路空闲或没有字符可发送时,发送同步字符。
编辑本段数据格式       (a)单同步格式,会送一帧数据仅使用一个同步字符。当接收端收到并识别出一个完整同步字符后,就连续接收数据。一帧数据结束,进行CRC校验。
  同步字符 数据 CRC1 CRC2
       (b)双同步字格式,这时利用两个同步字符进行同步。
  同步字符1 同步字符2 数据 CRC1 CRC2
       (c)同步数据链路控制(SDC)规程所规定的数据格式。
  标志符01111110 地址符8位 数据 CRC1 CRC2 标志符01111110
       (d)则是一种外同步方式所采用的数据格式。对这种方式,在发送的一帧数据中不包含同步字符。同步信号SYNC通过专门的控制线加到串行的接口上。当SYNC一到达,表明数据部分开始,接口就连续接收数据和CRC校验码。
  数据场 CRC1 CRC2
       (e)高级数据链路控制(HDLC)规程所规定的数据格式。它们均用于同步通信。这两种规程的细节本书不做详细说明。
  标志符01111110 地址符8位 控制符8位 数据 CRC1 CRC2 标志符01111110
  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s)的意思是循环冗余校验码。它用于检验在传输过程中是否出现错误,是保证传输可靠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网友A:
终于好好的看了看啊!

网友B:
最近正在做spi,又理解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