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1-04-14):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基于51控制的音频控制彩灯,想从电脑的插耳机的那个口引出来音频信号,首先应该就是将他的音频信号放大,再送给51处理,但是,电脑出来的信号的电压电流是多少呢?应该用什么芯片来放大?使信号放大后最大为5V,通过AD采集信号后送给51单片机??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凌阳方案的图纸谁有

楼主:
什么是凌阳方案??我菜鸟一个,请指教!谢谢!

网友B:
1# 631820148 楼主想做什么呢~~???音频频谱彩灯???

网友C:
如果是音频频谱彩灯,我做过,信号的电压幅值约为0.1v,这个楼主最好自己用示波器测一下,放大到5v用lm358就行了。

网友D:
选用轨对轨的SGM358 ,5V供电就差不多能放大到5V了

楼主:
4# playjian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才上!是的,我是想做个音频控制的彩灯,就是规定检测到哪个音调就让哪个等亮,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才电脑跟耳机的连接插口的输出电压是多大?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芯片?

楼主:
5# qqiummo 电脑的输出幅值是0.1V吗?我网上都找不到!用示波器会不会因为幅值太小检测不出来?

网友E:
0.1V对示波器来说,小意思,再小些都不会“检测不出来”。

楼主:
9# maychang 哦!知道了!那我测一下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检测音调就是检测一个幅值的频率吧!但是电脑输出的幅值肯定是有大小的,这样的话要怎样检测,是在单片机里面设定在某一个幅值范围之内就是某一个音调吗?还是可以怎样处理?或者是怎样去检测到它的频率

网友C:
你只需要测出它的最大和最小的幅值就可以了,楼主想做的是检测一个音调,还是一段音乐的?

楼主:
11# qqiummo 你好!我是想检测一段音乐!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我做的也是检测一段音乐的,其实有两种做法,音乐有两种特征,一种是音量的大小,即幅值;而另一种则是声音的频率。
两者都是先通过AD采样到的幅值输送到单片机,再进行处理。不同的是前者是直接对幅值进行处理;后者则要进行fft(快速傅里叶)算法处理后,再根据处理所得,分情况控制彩灯。
这是我们去年省赛所做的题目,不过我们用的不是51,而是stm8,那段日子真是令人怀念。其实做下去还会遇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这里我先卖个关子,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是一种享受,:lol 楼主先做做看,祝你成功。

楼主:
13# qqiummo 恩!谢谢!这里的频率我想用单片机的2个定时器来测,就是一个用来定时,一个计数(也就是定时一秒,然后看下一秒之内单片机检测到几个幅值),这个就能够得到频率,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不知楼主所说的“然后看下一秒之内单片机检测到几个幅值”是指什么呢?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来算一秒钟有几个高电平?有没有经过AD采样,输入单片机?可以详细说一下你的想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先放大之后AD采样,然后在单片机中检测一秒钟之后有几个幅值,幅值的检测可以跟之前的检测到的数据相比较,如果大于之前的数据,而小于下一个时刻的数据的话,就记录检测到一个幅值,然后看一秒钟有几个,频率就是它的倒数!但是这样的话我怕有干扰,影响到幅值的计数!

楼主:
15# qqiummo 其实也就是检测在一秒钟之内有几个周期!但是怕误差太大了

网友E:
16楼:
何必A/D?
放大、整形、限幅后用单片机计数即可。

楼主:
18# maychang 看来要去磨下模电才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我觉得这并不能得到真正的频率,我的想法是用放大,再AD采样输入单片机,再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出信号相应频段成分的幅值。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这样是能做,但是并不能得到真正的频率,建议楼主可以看一下数字信号处理的内容。

网友E:
20楼:
声音信号极少单一频率的正弦波,都是可以分解成若干频率成份的。我说的是测量基频,因为楼主说想用单片机中的两个定时/计数器来测声音信号的频率。
若要得到声音信号中各个频率成份,那当然是必须使用你所说的方法。纯模拟硬件实现的方法是声音信号放大后通过若干个带通滤波器选择相应频段的信号,再测量其幅值或平均值。

楼主:
20# qqiummo 你好!我想去研究下傅里叶变换!有什么问题再来麻烦你!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其实我在做的时候也有想过用带通滤波器这种方法,但是后来放弃了,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没办法确定它的各个频段对应的幅值有多大;二是觉得纯硬件机动性不够,假如再附加其他功能(例如直接针对信号的幅值大小来控制彩灯)就不好做了。

网友E:
24楼:
纯模拟硬件实现,面积大,用件多,电路较复杂。但楼主是确定用51单片机,快速傅立叶变换用51单片机可玩不转,没有那么高的速度。正因为如此,才建议楼主用最简单的放大整形计数方法,这用51单片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25# maychang maychang老师!可不可以讲得具体一点!

网友E:
26楼:
要我具体讲什么?是讲首帖说的芯片选择吗?是用放大整形计数的方法实现?还是25楼说的纯模拟硬件实现?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哈哈,:lol 怎样解决速度不够就是我所说的有意思的事。
当时为了做这个东西第一次接触fft,好不容易写出程序,想验证一下它的速度,就让它执行后点亮一个led,结果一看,傻了,死机了,一分钟后led才亮,后来通过换晶振,切换到最高时钟,修改采样点数,和fft程序才总算做出了效果,其中也尝试学cpld,用来做傅里叶变换,做是做出来了,但是觉得没必要用到cpld,因为我想要的是效果而不是一个频谱仪,用stm8就够实现效果,而且对用音乐控制彩灯来讲,瞬时精确的频谱没有意义。

楼主:
27# maychang 放大的芯片我准备用LM386可以吗?整形的话可以用电压比较器吗?主要讲下纯模拟硬件的实现!谢谢!

楼主:
28# qqiummo 就是说如果不求最精准的话,只要能够看出效果的话,用你的那种方法就是可以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你先做做看嘛,不行的话就换方法咯

楼主:
我们是参加竞赛!只有二十几天的时间:(

网友C:
怎么你们也是这个题目,当时这个题目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省赛的题目是智能家居

楼主:
我们学校不会是拿你们的题目来当我们竞赛的题吧:L!自己想出来的?强啊!21IC真的实卧虎藏龙!以后肯定多来转转!:lol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说句老实话,不要怕时间不够,记得当时教改,老师决定不教51,改教stm8,我们几个人在决定参赛时只学过一点motorola格式的汇编,protel没学,不会画pcb,不熟悉用c语言写单片机程序,而且stm8网上的资料、源程序几乎没有,当时,stm8的外设功能全部都是我们参考stm8的芯片手册用汇编写出来,然后再转回c,虽然我们的时间是比你们长一点,一个暑假,但是你们懂得应该比我们当时懂得多,我们的结果是没拿到奖,但是我们的作品是做出来了,而且我们在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给楼主的建议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做。

网友E:
29楼:
用LM386似乎不大合适。该芯片是功率输出芯片,但你的电路并不需要多大功率。
音频信号,用LM358大概就行,若用NE5532更好。不必另加整形限幅电路,在运放上加两支稳压管即可实现限幅。幅度达到单片机I/O口要求即可(进行计数)。
上述方法只是测基频,不能分辨各频段的幅度。

要区分各频段的幅度,先放大,因0.1V信号若不放大可能无法驱动多个带通滤波器,然后供若干个带通滤波器。具体分多少个频段,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每个带通滤波器可以用一个运放实现。然后各带通滤波器输出信号整流,单片机A/D检测各带通滤波器输出信号的幅度。

楼主:
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了!先用硬件模拟做出效果之后,再尝试用傅里叶变换来控制!非常感谢两位!呵呵!:)

网友G:
估计用51就没戏了

网友H(2012-11-29):
回复 网友C:
从耳机输出此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