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基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1-04-14):
(无正文)

网友A:
不需要流入,但是信号的电压加上去了,就提高或降低了e极的电位,从而引起Vbe之间的压降变化,即引起Ib的变化,这个Ib的变化导致Ic的变化,就这样理解吧。

网友B:
饿,楼主的疑问是交流等效图上为啥会有电流的流向相反吧,呵呵,那是因为这上面少画了直流工作点~~

网友C:
4L:“……少画了直流工作点……”
这是什么原因呀?   可否请路过的大侠们解释下……

网友D:
6# ycz9999 交流小信号都是建立在直流静态工作点上的。

网友E:
共基极放大电路输入电流怎么能从e极进入三极管呢???这不反向截止了么?
引用 楼主:
你没有好好看书,那个信号是在直流上叠加的信号,三极管并不是只加上这个交流信号,它还有一个直流电源Vcc作用在他上面呢。实际上三极管并没有反偏,恰恰相反,如终都是正偏的呢。

网友F:
在把书里关于这章的内容从头到尾仔细再看一下,或许有帮助,不要跳跃式的看。我今天也把书里的基本东西又重新看了一遍。

网友G(2013-01-23):
那个方向是表明输入交流信号的方向,不是实际的电流方向。实际的方向还是正常的由P到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