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0这种问题谁遇到过?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4-14):
小弟最近拿到一块红牛开发板,仿真器用的是J-link,软件是MDK4.0(给的例程只能用4.0以上版本才能打开),编译没有问题,但是一下在就出现错误,实在找不出原因,哪位高手帮下忙,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没有设置debug吧,需要设置内存容量和仿真工具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网友C:
警告上面的字母看不太清

网友D:
在主菜单中打开Flash->Configure Falsh 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
按“Setting"按钮进入“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

在“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点击“Add”按钮进入“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
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根据你实际使用的芯片选择

网友E:
仿真器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