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出来解释下运放里面的对应参数

楼主(2011-04-14):
那位大侠出来解释下运放里面的对应参数在常规的电路设计中,经常看到运放的偏置电压、电流等一些参数,哪位大虾能“系统”的讲解一下在选择运放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哪些参数,
或者反过来讲,运放的这些参数都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理含义

楼主:
比方讲下面这个解释

输出噪声(RMS output noise)
①整个频带内噪声
在严格保证输入端无噪声电压的情况下,在输出端上加规定频带的带通滤波器,用噪声测量设备(VT-182)测量输出电压端电压值为Vno1,即为在该频带下线性调整器的噪声电压Vno=Von1。另外,噪声电压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定义为:
  (单位:mV/V)

②点频噪声
在规定的频率点的单位带宽内,输出端的噪声折合到输入端的等效电压。其测试设备为频谱分析仪。表达方式为:   (单位: )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5、6、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