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
自己焊的电路板不能工作。当单片机什么也不接时,电源电压稳定,用的是7805稳压,但接上lcd1602和ds1302和ds18b20时,电压就下来了,变成2.5V了;然后就升电压,电阻分得的电压就达到7v多了(四个10K电阻并联的),并且液晶没显示。lcd1602和ds1302和18B20在实验板上测试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奉上20分。
以下是实物照片。

网友A(2011-04-14):
有短路,监测整机电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上电。

网友B:
楼主可以试着切断各模块的电源线,逐个模块排查。

网友C:
楼主用地电源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D:
贴实物有什么用,关键是电路图对不对,实物和电路图是否一致。
看这情况是短路的,有没有看电流多大?
还有就是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程序没问题,在实验板上跑过了。应该是板子得问题。

网友E:
肯定是板子的问题,LZ这种焊接方式短路也很正常

楼主:
但是各个模块在接在实验板上正常。

网友F:
上电手指挨个摸片子,看哪个烫手就是哪个!

网友G:
锡接走线好象比较难的。。一不小心就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