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个双运放(双电源)放大热电偶信号的运放

楼主(2011-04-14):
(无正文)

楼主:
MC4558的
Input Offset Voltag 2MV!会不会太大了点

网友A:
要求价格不超过2元RMB,而MC4558放大热电偶信号已经足够了,精度在0.5度没有问题

网友B:
2RMB也就这个水平了。
20RMB我倒可以推荐OPA2277

楼主:
OP2277这个价:victory:格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C(2012-03-19):
请问4楼ZHSYMY,MC4558这种芯片能做到0.5度?
失调很高,温漂估计也不低,怎么实现啊?
指标还不如OP07了!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使用0温漂的运放,如ADA4528-1(1美金)!
但我尚不知道当考虑需要高共模电压时应该怎么设计?(除了隔离方案外)

网友D:
如果用0温漂的运放,就没有必要上双电源供电,单电源可以用SGM8552,1K以下0.8~0.9美金,次选SGM8582,1K以下0.5~0.6美金,8552 Vos典型值4uV,-40°C~125°C最大24uV,温漂20nv/°C,8582 Vos 典型值25uV,-40°C~125°C最大122uV,温漂100nv/°C。
如果双电源,可以看看SGM8292,支持正负15V供电, Vos最大0.9mV,但这个估计2元RMB也拿不下来!

网友E:
请教,用0温漂的运放,为何没有必要上双电源供电?

网友D:
说法不托,实际双电源与是否0温漂没有必然联系。
采用双电源主要目的就是方便以0轴为基准处理正负信号,当采用单电源,就需要加个直流偏置把0轴抬高,也就是使负压信号抬升到0V以上,单电源方便设计些

楼主(2012-12-04):
好久没有来回帖了。前段时间这个东西一直搁浅着,到现在都没有动作下去,回头有机会自己做来玩玩,适当的放宽成本压力

网友F:
首先要看放大什么热电偶的信号,B、S、R热电偶的信号放大怎么也得用个opa2330;要是K、E、J、T热电偶用个LM324四运放也能凑合,售价不足1元*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