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与1-10V的区别

楼主(2011-04-14):
很多调光器留了0-10V模拟接口,有些是1-10V接口。但是都没有对其说明,我想知道0-10V跟1-10V的详细区别,还有是否有个定性的标准

楼主:
自己顶,在线等待回答。自己搜了一些,但是都没个确切说法

网友A:
0~10V只是在不考虑0电平的噪声问题,如果要求不高或者0电平纹波很小,没有问题的。1~10V是去除了0电平的噪声问题,应该更好点。实际一般调光也没有高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1-10V和0-10V的调光中,各是几V电压以下会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