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14):
为什么我进行规则检查时,软件说系统文件不存在,也就是不能进行规则检查,怎样解决?谢了

网友A:
系统文件缺失?是不是你的安装包有问题?

网友B:
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吧

楼主:
应该是的,谢谢各位

网友A:
那应该装的AD9或者AD10,出现提示,但好像还是报告错误的地方的。

网友A:
这个我也没辙了,我不会AD.

楼主:
没事,反正我现在的水平都不用规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