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貌似很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现在主流的手机芯片中都包含调制解调、编译码等模块吗?如果已经包含了,那芯片中内嵌的DSP还做什么用呢?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大量的数据处理,比如视频的。我瞎猜的

楼主:
我初步查了一下,有的说法是DSP用来做回声抵消,干扰消除什么的;有的说法是用DSP实现调制解调算法,以适应不断升级的移动标准,还有的说法是通过优化arm实现调制解调算法,也不知道哪种说法准确。

网友B(2011-05-14):
这种问题在手机版块也没能人出来答下么...
坐等:lol了解下

网友C:
DSP主要处理音频压缩编解码等,还有数据的交织与解交织等,也就是说对时间要求高的,实时性强的,都需要用DSP来专门做。属于数据的实时处理。

调制与解调属于射频收发,跟数据的处理无关。

网友D:
像dmx和decoder这些东西,如果计算能力足够强的话就尽量不要做成硬的,用dsp来实现更灵活,出了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E(2011-07-02):
感觉5楼说的还蛮正确的

网友F:
DSP 是 数字处理芯片啊
那个处理速度表较快

而CPU啥的是做逻辑运算的

网友G(2011-08-17):
如需要用电感,可联系我,:)

网友H:
DSP主要做编解码的数字运算的功能,大量的格式转换,滤波等都需要dsp。

网友I(2011-10-11):
大量的数据处理

网友J:
一般无线通信的MCU包括CPU+DSP. CPU的作用就不用说了.DSP主要是完成数字信号的抗干扰和加解密等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