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用GSM控制系统

楼主(2011-04-14):
我想做一个用单片机和GSM模块控制开关或者继电器的系统,请问可以办到么?如果能的话需要准备些什么技术呢,需要什么型号的GSM呢?我的意思是比较便宜好用的。我的单片机技术还是可以的····请教用过得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任何GSM模块都可以,用SMS(短信)控制即可,你需要了解、掌握GSM模块的外围电路设计和AT指令的用法,很简单的。

网友B:
如果想了解GSM模块方面的东西可以找我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春哥,谢谢 阳哥,谢谢春阳哥:P 吸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以后还要多多的麻烦你了,你认为我要实现的内容简单么?

网友C:
我一开始准备做一个基于单片机和手机的GSM/CDMA的通信  但太难了  放弃了

网友D(2011-05-25):
SIM300仅能发短信的二手模块也就30块一个。做你的项目我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