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供电的有源晶振的输出信号居然峰峰值有9V,为什么?

楼主(2011-04-14):
(图片)

网友A:
正常。
这种振荡电路,三极管的负载是一个电感,可以输出到电源电压之上的。如果是电阻负载,就不能输出到电源电压之上。

楼主:
正常嘛?
这个晶振正常输出是3.3V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个输出居然是9V(峰峰值)

网友B:
电路中存在感性环节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我的外部电路?还是指有源晶振?

网友B:
外围电路,包括测试环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源晶振输出直接连接到了FPGA的时钟数输入端,看不到有感性元件啊?
测试环节也只有接到示波器的探头,可是用相同的探头测试其它板子很正常
不过我明天把输出负载断掉测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呵呵:P

网友B:
跟分布参数有关,未必需要实体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但是外部的分布电容、电感是如何把这个电压给升上去的呢?

网友B:
是感性环节的反电动势导致。

楼主:
哦,有点眉目了,非常感谢春阳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