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8051不能达到1T?

楼主(2011-04-14):
之前用的华邦新唐的 W78E052D, 12T模式,用来计脉冲数,最高计到5KHZ ,速度达不到要求, 所以换用中颖的 SH89F52D,结果反而不如华邦的,只能计数到连500HZ都不到??  两个程序是一摸一样的. 求高人解答. 因为之前没用过1T的单片机,只用过普通的8051和AVR. 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A:
用什么东西计数的?T1外灌?用纯IO计数?
我们有一个CLKCON寄存器,需要写0,否则默认为12分频,这个程序必须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外部中断1计数.  我已经设置成0了. 还是不行. STC的都能记到7.2KHZ,还不是STC 1T的单片机,程序全部都一样.

网友A:
再差劲的51,计脉冲数至100KHZ,完全没问题,LZ做的东东只能计到几KHZ以下??? :lol

网友A:
SH89F52和标准51的兼容性确实差了点,估计LZ程序内部用到定时中断,而SH89F52定时时钟没有12预分频,定时时间比同频率51快12倍,定时中断过份占用系统运行时间了,引起依靠外部中断1计数迟钝,LZ需修改定时时钟常数。

网友A:
没有用过f52,只用过f2051和f085;默认都是12分频主频和12分频定时器,STC的主频默认是1分频;就是说程序不动的话中颖的相当于12分频的1T周期,比标准的要慢,你看一下52的资料是不是一样,适当修改时钟初始化达到预定的系统时钟

楼主:
再差劲的51,计脉冲数至100KHZ,完全没问题,LZ做的东东只能计到几KHZ以下??? :lol
引用 网友A:

我也以为是自己设计问题,毕竟芯片是通过市场验证的. 特地重新做了一遍程序.把其他功能全部去掉,只留下计数(外部中断1),我用AVR发脉冲,通过光耦给52,连续发200个脉冲,STC的51和华邦的都能正常计数到200, 而中颖的依然每次200个脉冲只加1..

楼主:
没有用过f52,只用过f2051和f085;默认都是12分频主频和12分频定时器,STC的主频默认是1分频;就是说程序不动的话中颖的相当于12分频的1T周期,比标准的要慢,你看一下52的资料是不是一样,适当修改时钟初始化达到预定 ...
引用 网友A:

我也以为是自己设计问题,毕竟芯片是通过市场验证的. 特地重新做了一遍程序.把其他功能全部去掉,只留下计数(外部中断1),我用AVR发脉冲,通过光耦给52,连续发200个脉冲,STC的51和华邦的都能正常计数到200, 而中颖的依然每次200个脉冲只加1..

网友A:
输入的脉冲宽度?

网友B:
创意总监,哈哈

网友A:
我也以为是自己设计问题,毕竟芯片是通过市场验证的. 特地重新做了一遍程序.把其他功能全部去掉,只留下计数(外部中断1),我用AVR发脉冲,通过光耦给52,连续发200个脉冲,STC的51和华邦的都能正常计数到200, 而中颖的依 ...
引用 楼主:

可否将测试程序发上来,我看看?

网友C:
可能漏中断了,比如写TCON时清了T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