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ultisim中怎样选择元器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5):
你需要大功率就选择大功率的,需要高频就高频的,谁知你要做什么啊?根据需要来。自己网上搜“常用三极管资料“保存起来以便需要时查询……

网友B:
恩,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器件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没办法,只能谷歌下每个器件的参数,还好其实也就是几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