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圈圈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1-04-14):
我用的是cy7c68013的slavefifo同步传输方式,每次写入512个byte的数据到端口EP6。
假如我传输的是0到511,那么PC机接收到的就是正确的数据,但如果我把数据改为正负交替数据,PC机接收到的数据就会出现误码,比如一个0005它接收到的就是2452之类的。
请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发现一个问题,在传到7F后,本来下一个数是80.但是接收到两个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的。我先说说我的系统。
我的上位机是用labview做的界面,下位机是FPGA,通过USB来通信。cy7c68013工作在slavefifo模式。每次FPGA写512byte的数据到usb的fifo里面,上传到labview上显示。
假如我传送的数据是从0到511的累加数,上位机就可以正确接收。如果我传送的数据是512byte不规律的随机数,上位机接收就会出现误码。
chipscope抓从fpga送出来的数据是正确的,就是写入usb fifo的数据,但是通过usb传到上位机后接收到的就不对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先撇开labview,它给中间多了一个或几个未知的环节。你直接用CyConsole测试,结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结果和labview接收到的数据是一样的。我在怀疑是不是时钟IFCLK的问题呢?太快或者太慢会不会影响数据的正确率?我的IFCLK是用的外部时钟,由FPGA提供的25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我会好好看看这些资料的。

网友B:
可能从ADC读出来的数据就已经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