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声源三维空间定位,可行性探讨

楼主(2011-04-14):
比如用四个麦克风按四面体顶角排布,是不是可以测出声源的大概位置?或者参考“双耳效应”是不是也可以实现?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可以定个目标(版主支持一下啊)

网友A:
肯定可以,跟GPS的原理差不多,都不一定非得按四面体顶角排布

楼主:
可以先做个最简单的,后期可以不断扩展应用,应该有实际意义的。有兴趣的不妨支持一把。一起完成!希望21IC也能支持一把,把DIY进行到底

网友B(2011-06-29):
基线越长,定位越准。可以采用双曲面定位的方法,空气中声速较慢,340m/s,用1Msps的AD来采集足以。建议用超过4个探头,这样定位会更准。唯一的问题,在于楼主想要定位什么声源,因为声源类型不同,其波头的形式也不一样,自动确定波头的算法也会不一样。

网友C:
顶一个,这个好,可以采用特定频率和幅度的音频,别的都滤掉,实现声控机器人;P

网友D:
以前试过,效果不是很理想,误差比较大。

网友E:
可以测出声源的大概位置

网友F:
反狙击手探测系统,这玩意已经很成熟,也有国产的。

网友E:
双耳效应

网友G:
这个和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一个题目很相似,想做好有难度啊!

网友H(2013-04-02):
新人求指导。。
我现在也在做声源定位的东西
想先用1-D的麦克风阵列进行近场声源定位
有更详细点的步骤吗